求教 υA741怎样改成单电源供电?

楼主(2013-05-27):
模电实验 反相比例运算放大器  uA741改成单电源供电   (直接去点负的电源,在正相输入端加入一个1/2U的电压就可以了吗?)

网友A:
你不是正做模电实验吗?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正做模电实验吗?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实验之后老师留的题目  各种百度啊  还是不懂

网友A:
继续试验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试验一下啊

现在没机会了···得等下次了  貌似百度到了一点 zhidao.baidu.com/question/445792863.html  你看一下 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机会了···得等下次了  貌似百度到了一点 zhidao.baidu.com/question/445792863.html  你看一下  ...

看起来是这样。你用软件仿真一下试试。
我模电学的也不好: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这样。你用软件仿真一下试试。
我模电学的也不好

我是才刚学呢 仿真软件我都没用过 你们都用那个软件啊?

网友B:
单电源一样接,1/2电源作为地参考电位。所有原来接地的地方都接这个参考电位。
这个参考电位要考虑准确性和稳定性(有一定的电流调整能力)。

网友C:
用TDA2030这个芯片搞个中点电位,把那个中点电位当地来用。

网友D:
可以 看数据手册 典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