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IN如何初始化为1呢?

楼主(2013-05-27):
(无正文)

网友A:
PIN脚是输入状态读入的,无法设置

网友B:
按键上拉至3.3V呢?

网友C:
只能读取,不能改变。

网友D:
接收按键按下信号的端口应该设为输入,这个没错,但寄存器的值只能读,不能对P1OUT的相应位进行操作。
按键默认情况接入低电平,按下后接通高电平,从而使P1的P1IN寄存器的相应位置1,通过读取P1IN寄存器的值,来做出相应判断。

网友E:
可以接上拉!先设置上下拉使能,再写输出高电平就变成上拉了!

网友F:
这个直接读取PXIN管脚的状态就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