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24的中断

楼主(2013-05-27):
我用的msp430afe253的芯片,之前在调SD24中断时,需要运行时暂停一下才能进中断,当时设置的时钟源为SMCLK。后来无意中将时钟源设置在MCLK,中断完全正常。然后我又将SMCLK和MCLK的时钟都是用DCO,依然SMCLK不正常,MCLK正常。然后我就搞不清楚原因了,现在只是MCLK的用着。有朋友碰见相似情况过没?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B:
怎SMCLK不是跟MCL看一样的,是不是还有关于SMCLK的寄存器的寄存器的没有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