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PLL仿真问题

楼主(2013-05-27):
modelsim6.5仿真:
使用1路clk输出是,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使用2路clk输出时,输出全是红线

请教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库文件没有编译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不懂就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

好滴啊

楼主:
必须成功啊,不然一路输出也不会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必须成功啊,不然一路输出也不会是正常的

无图无真相,无代码,怎么弄?;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滴啊

欢迎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成功啊,不然一路输出也不会是正常的

从道理上讲,不应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真相,无代码,怎么弄?

有点奇怪,感觉像是PLL没有输出啊

楼主:
直接生成的PLL,给个时钟和复位,没有其他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生成的PLL,给个时钟和复位,没有其他了的

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弄的,自己弄了一个,你看看吧,
:L

网友C:
module pll_test(i_rst,i_clk, o_clk1, o_clk2, o_lock);
input i_clk;
input i_rst;
output o_clk1, o_clk2;
output o_lock;

pll1 u1(.areset(i_rst),
        .inclk0(i_clk),
        .c0(o_clk1),
        .c1(o_clk2),
        .locked(o_lock)
        );

endmodule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

厉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弄的,自己弄了一个,你看看吧,

这个PLL可以直接调用核里的不???那里面相位这些都可以自己设置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PLL可以直接调用核里的不???那里面相位这些都可以自己设置的吧?? ...

这个就是用的ip core,详细的可能要看下芯片的手册,不同芯片也是不一样的,
也可以问下FAE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弄的,自己弄了一个,你看看吧,

这个仿真结果是正确的啊,因为PLL有个锁相过程,所以在你的PLL复位后需要有段时间的锁相时间是红的,只有等PLL的LOCK信号有效后PLL锁相输出才是正常的,所以实际使用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这个LOCK信号。新手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哈,欢迎大虾多指点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