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学习求助

楼主(2013-05-27):
各位大侠,各给高手,请您不吝赐教!
本人已学习dsp将近一年,有51、avr基础,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把DSP当单片机一样学习,所以仅仅是懂得控制几个管脚而已。目前,ccs已经比较熟悉了,dsp内存分配本质上也了解了,bootloader也明白,也烧写过flash,但唯一一点是我数字信号处理学得有点烂,现在不知该如何下手了,请您指点指点!我现在用的是DSP5509a,瑞泰创新的,打算下一步搞图像、语音处理,现在刚做图像边缘检测和用拉普拉斯算子处理图像。

楼主:
大家帮个忙啊!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想法真的很好   我觉得用5509现就考虑做些语音处理吧  还有一些滤波器算法  语音处理可以做些识别或编解码   数字信号处理没学好   没啥  一个一个慢慢搞   找些相关资料  先看看原理  看个差不多  再找些相关代码   相互验证   最好再学学matlab

网友B(点评):
非常感谢这位大哥给的建议,小弟谢过!

网友A:
一天多花些时间   琢磨琢磨一下   了解越来越多了   找到更高的点

网友C(2014-06-19):
引用 网友A:
一天多花些时间   琢磨琢磨一下   了解越来越多了   找到更高的点

为什么我的5509A开发板运行AIC23语音播放这个程序就是听到声音呢?是不是我的开发板有问题呢?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5509A开发板运行AIC23语音播放这个程序就是听到声音呢?是不是我的开发板有问题呢?求大神指导 ...

说明这个代码只是用来播放的    你看看你的工程目录下是不是有个.dat文件
这就是音频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个代码只是用来播放的    你看看你的工程目录下是不是有个.dat文件
这就是音频数据    ...

没有.dat文件,这个程序的本意是使用IIC和MCBSP以及AIC23实现语音的采集和播放的,配置都没问题,就是采集不出语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dat文件,这个程序的本意是使用IIC和MCBSP以及AIC23实现语音的采集和播放的,配置都没问题,就是采 ...

采集的话  你用的是什么送入的
使用耳麦吗     你直接用手机或电脑送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