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splitter集合

楼主(2013-05-27):
(图片)

网友A:
方案一再加上方案三,也算一个。
这类电路,效率都很低,仅限很小功率的应用。功率稍大一点,就应该使用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一再加上方案三,也算一个。
这类电路,效率都很低,仅限很小功率的应用。功率稍大一点,就应该使用双 ...

是的,做个耳放电源还行,大约1W以上的就不可用了。

网友B:
不容易设计。运放的容性负载重了,就不稳定。
所以最好是没有那俩滤波电容。

网友C:
最后一个应该不行
正常情况下,左侧起稳定右侧基极,输出又是共集(输出中心地稳定)。
但是:如果输出负载严重不平衡且负载较重时,比如在”输出中心地“ 到 负电源端接一负载电阻,这时IE2>>IE4
当然IB2>>IB4,IB2的上升会使节点1处的电位下降,也许你会说IB<<IC,所以IB的影响对节点1的电位影响不大,没错,但总有影响,而随负载越重影响越大。

为什么图一稳定性就好很多呢?
因为它的+端输入阻抗很大,所以它的参考点几乎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而图三的输入阻抗=rbe+βRL  ,RL越小对参考点的电位影响越大。
所以这个电路只在负载RL较大时可用。

网友:
这啥软件画的? 线路好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个应该不行
正常情况下,左侧起稳定右侧基极,输出又是共集(输出中心地稳定)。
但是:如果输出负 ...

是的,但是电路的负载都是小功率的,如毫瓦级双电源运放,不会出现你这种假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第一个是行不通的,gnd会振荡,这就加大了正负电源相对于运放的振荡,电源抑制比又不是太大,所以是无法 ...

GND会振荡,能详细说说吗,一个放大倍数为1和电路,振荡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不就是电源有内阻,所以电源输出电压会变化?

楼主:
俺看人家用的好好的,也没出现你说的这些事:

网友E:
方案2,运放输出这样直接并联合适?至少串个小电阻隔一下吧?

图1下面那句话(括号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