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741怎么改成单电源供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27):
你把你找的那个资料的电路图也贴上来,让大家帮着看看。只文字描述,不是太明白

楼主:
谢谢版主  刚和同学交流了一下 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B:
电路可以的,注意输入、输出动态范围别超芯片规格即可

网友C:
所谓的 "单电源运放"只是可以使用+- (共模输入)输入端接近地电位而已,实际到了电路中表现就是经典的"相对论",你把人为制造的中点电压当作地线就是单电源设计了,相对来说这条"地线"还是高于VEE,小于VCC,没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