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二极管并联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3-05-27):
谁能说说这个开关电源的“C3并联D4”的作用,谢谢!

网友A:
二极管的作用:整流,降压,还有单向导通
此电容:滤波,利用其充放电稳压,防二极管出问题

网友B:
降低D4的电压尖峰~LC写真

网友C:
整流,加速
最近RCC很火啊

网友D:
C3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D4,防止电压突变将D4击穿

网友E:
各位正解..

网友F:
C3起到保护D4的作用,防止D4两端的电压突变

网友G:
很显然是一个加速电容

网友H:
个人觉得它是一个保护电容

网友I:
1R7 D4 和C3 为对MOS管低电压补偿,D3,R3控制震荡频率,个人理解

网友J:
楼上各位:言之有“礼”?…
这是一款“自激”式开关电源!…次端感应电动势通过C3、D4给开关MOS管栅极注入正反馈、始之振荡起来…
二极管在这里有加速的意思!有改善起振的作用…看好啰!D3才是整流…!
不知对、错…请大神指正!…嘿嘿

网友K:
起保护作用

你应弄通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K:
我说的电容C3是起的保护作用,这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楼上各位:言之有“礼”?…
这是一款“自激”式开关电源!…次端感应电动势通过C3、D4给开关MOS管栅极注入 ...

:L既然这位高手如此了解
那请高手给我等详细讲讲C3何用,如何取值?D4何用?当真是加速?

在大神面前…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