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滤波器怎么实现方波转精密正弦波

楼主(2013-05-27):
先有一频率3K左右的方波,要把其转换为精密的正弦波,用max275怎么实现,别的芯片也可以,跪求电路图!邮箱:124548443@qq.com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精密正弦波是什么波?另外标题反了

楼主:
谢谢提醒~精密正弦波就是质量高点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正弦波是什么波?另外标题反了

谢谢提醒~精密正弦波就是质量高点的正弦波

网友B:
方波转正弦波(以1KHz)

上面图是采用运算放大器兜成的转换线路,其增益=1
下图是采用LC零件兜成的转换线路,如果要想波形漂亮可以再增加5,7次谐波

网友C:
看不到图

网友B:
现在应该有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转正弦波(以1KHz)
上面图是采用运算放大器兜成的转换线路,其增益=1
下图是采用LC零件兜成的转换线 ...

谢谢,学到知识了!第一个图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也设置的是1KHz吗?

网友B:
看左下表格,应该是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