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STM32F103XXX系列代码的移值

楼主(2013-05-27):
没有用过STM32,我现有STM32F103ZET6、STM32F103VET相关的代码,主要实现PWM和485功能,如果芯片换为STM32F103C8Tb,现在的代码能不能直接烧到STM32F103C8Tb里,或移值好不好移?

网友A:
没有详细看手册,不过后面辅助位字母一般是存储空间大小的区别,在编译器的设置里面改一下应该可以直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