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手请教stm8s00f3端口输入设置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看见stm8性价比很高,最近就开始学习和使用它。以为8位不难,不过这IO设置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问题是这样的,我的核心小板的端口输出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设置为输入时,不管怎样设置都不起作用。使用内部晶振,16M不分频。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PD2 input pullup */
        GPIOD->CR1 |= (1 << 2);
        GPIOD->CR2 &= ~(1 << 2);
        GPIOD->DDR &= ~(1 << 2);
        while(1 == (GPIOD->IDR & GPIO_PIN_2));
        while(0 == (GPIOD->IDR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PU_NO_IT);
        while(1 == GPIO_ReadInputPin(GPIOD, GPIO_PIN_2));
        while(0 == GPIO_ReadInputPin(GPIOD, GPIO_PIN_2));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我用st-link时,发现每次都可以跑到while(1)循环处。输入上拉不是默认为高吗?为何此处它既不是高,又不是低?求大虾指点一下啊,这都折腾好几天了 。。。附件是我的IAR工程代码。

网友A:
不是即不是高,又不是低。而是即有过高,也有过低。IO口不会是有输入电平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即不是高,又不是低。而是即有过高,也有过低。IO口不会是有输入电平变化吧? ...

核心板,没有外接任何东西。io都是悬空的,难道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