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关于MSP430AFE253单片机的SD24的问题

楼主(2013-05-27):
在用MSp430AFE253单片机的时候,有一个问题的很是让我疑惑的,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下的,我在看起自带的24位的AD采集模块SD24的,在启用该模块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虽然其内部仅有一个参考源1.2V的,由于其实差分输入的,按照其资料的说明,能采集的外部电压信号的范围是-500mV~+500mV,这个也没啥的。。。

楼主:
关键是说的是24位AD采集的,但是实际上得到的数据却是16位的,也就是说变为了16位AD的,这个主要是启提供的AD采集历程体现出来的,启采集后得到的数据装入的寄存器是你16位的,不知道数据的另8位数据去哪了。。。

楼主:
看了下其对应的SD24模块资料介绍的,也看的不明就里的,所以请教大家了啊。。。:L:L:L

网友A:
木用过的,是不是还有别的寄存器?

网友B(2013-09-11):
谁说是16位的当然是24位的,数据手册好好看看,主要看SD24CCTLX寄存器 的SD24LSBACC设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是16位的当然是24位的,数据手册好好看看,主要看SD24CCTLX寄存器 的SD24LSBACC设置位 ...

这个手册的讲的是24位的,可实际应用的时候,得到的数据的就是16位的啊,24位的不会用的:L

网友B:
rA让你看数据手册,为什么你不看,数据当然是24位的,只不过分两次读出来

网友C:
不是很懂这一块   有点小头疼

网友D:
没有看懂这一块   楼主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网友D:
我感觉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吧    楼主

网友E(2014-05-19):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懂这一块   有点小头疼

怎么两次读,中断标志都是自动清零的

网友F(2015-11-02):
通过 对 SD24LSBACC (MSP430I2041)这一位的操作,先读高16位,置位,读低16位。再次读数在一次中断内就好了。在2041中24位是读出来了,我遇到的问题是只有12位是准的,低12位不停的跳。。。(内外部参考都试了,单通道,单次转换,在一个转换信号上多采几次,每次都不一样,总体12位一直在变)

网友G:
这个需要多注意的,SD24采集精度非常重要的。

网友H(2017-04-12):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册的讲的是24位的,可实际应用的时候,得到的数据的就是16位的啊,24位的不会用的:L ...

你好,我想请教下你MSP430AFE253 SD24 采样 24 位模式那个问题解决了吗?你那边有没这个芯片的头文件,求指教!方便的话联系我qq 2046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