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shark如何安装

楼主(2013-05-27):
我如上面需要的rpm套件都还没有安装,如何获得才可以继续安装
我将盘挂载到 /home/media 下,在里面找到了上面需要的4个包,是不是只需要将他们解压姐可以了?

或者说是我理解错了?

不晓得wireshark如何安装?望前辈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联网后直接用rpm,用法自己百度
或者你把第一幅图上的几个安装包找到,本机安装也可以,使用rpm安装,不是解压。

网友B:
先看一下linux下rpm的基本操作吧,可以百度之,或者使用man命令查看帮助

网友B:
或者文中提到前面有安装方法,仔细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联网后直接用rpm,用法自己百度
或者你把第一幅图上的几个安装包找到,本机安装也可以,使用rpm安装, ...

恩,谢谢指导,我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linux下rpm的基本操作吧,可以百度之,或者使用man命令查看帮助

恩,谢谢,我去看下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去看下命令

一般就是rpm -ivh **.rp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联网后直接用rpm,用法自己百度
或者你把第一幅图上的几个安装包找到,本机安装也可以,使用rpm安装, ...

解决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