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放电时,数码管显示乱码,该怎样处理?

楼主(2013-05-27):
空气放电时,数码管显示乱码,设备是一个便携式设备,金属外壳,数码管显示通讯信息,其前面是一个可视窗,空气放电时,数码管显示混乱,该怎样处理?

楼主:
补充一下,空气放电测试标准为国标3级:正负8KV

网友A:
有没有死机,打完就恢复了?显示板与控制板是不同的板?现场描述信息严重缺乏

网友B:
通常数码管本身是不会出现问题的,查一查驱动电路吧,估计是驱动部分被干扰了,另外,信息给的确实太少了,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死机,打完就恢复了?显示板与控制板是不同的板?现场描述信息严重缺乏 ...

没有出现死机,信息是循环显示的,下一包数据就正常了,显示板与控制板是不同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数码管本身是不会出现问题的,查一查驱动电路吧,估计是驱动部分被干扰了,另外,信息给的确实太少了, ...

驱动电路离机壳比较远啊?

网友C:
1,用麦拉做隔离测试,我估计主要原因是有缝隙导致了放电
2,就是屏用锡箔做包地处理将能量尽快通过地泄放做测试

网友D:
灯板和控制是分离?

网友A:
估计是比较经典的串行驱动显示板,这种电路有个也好也不好的特征,串转并IC的串行时钟、数据、锁存输入电阻特别大,极易受到干扰。
可以在串转并IC的输入端引脚对地并2K2或更小的电阻,再并个103电容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同时注意两块板间引线,不要过长,能用屏蔽线最好,套个吸收磁环会有些帮助。如果干扰相当大,可以减小额外并联的电阻值,增加并联的电容值,比如并联1K电阻、223电容,同时可能需要降低显示串行时钟频率。你会阻抗匹配测量、计算的话可能仅并一个合适的电阻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用麦拉做隔离测试,我估计主要原因是有缝隙导致了放电
2,就是屏用锡箔做包地处理将能量尽快通过地泄放 ...

可能是缝隙导致的放电,用锡箔纸试一下,再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板和控制是分离?

是通过引线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比较经典的串行驱动显示板,这种电路有个也好也不好的特征,串转并IC的串行时钟、数据、锁存输入电阻 ...

谢谢楼主的建议

楼主:
通过在视窗处加一层金属丝网,再次进行静电测试,效果比较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已经解决了

网友E(2013-12-24):
版主,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加金属丝网是否会影响观看显示,及物料好采购吗。

楼主:
金属丝网不影响显示,在屏蔽材料的店铺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