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2013-05-28):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看它的特性,

网友B:
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我们用的就是1N4007,主要还是看你的参数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C:
一个字:可以……;P

网友D:
应该能吧

网友E:
续流二极管主要分析其反向恢复时间。所以当你的续流频率不太高的话,可以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比如继电器绕组两端。但是如果用在BUCK等开关电源的时候,开关频率达到20Khz以上,最好使用肖特基二极管或者是快恢复二极管了。

网友F:
载流能力够就可以。

网友G:
对,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