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电动势

楼主(2013-05-28):
直流电机的反电动势怎么消除

网友A:
试试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续流二极管

我加了续流二极管的,但感觉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了续流二极管的,但感觉还是不行

感觉不行是什么现象?

网友B:
直流电动机的反电动势,只要转动就会存在,这怎么可以消除呢?
你的意思是否指停转瞬间的反向电压?

网友C:
用TVS,反应更快,再加一个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动机的反电动势,只要转动就会存在,这怎么可以消除呢?
你的意思是否指停转瞬间的反向电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TVS,反应更快,再加一个陶瓷电容

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啊

网友D:
一般的通过RCD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通过RCD吸收。

RCD是什么

网友E:
RCD百度一下,一堆

网友F:
没有电路无法做具体分析

网友G:
直流电机的反电动势消除了,电机就不会转了。
楼主好像还没有搞清楚反电动势是什么。

在7楼,楼主又说是“指停转瞬间的反向电压”。其实这个电压不是“停转”产生,而是控制电路(开关、继电器、功率电子器件,等等)。这个电压可不是“反”的,它的方向恰与“反电动势”相反。要消除这个“停转瞬间的反向电压”。续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