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容易绕制吗?

楼主(2013-05-28):
如图所示,N1:N2:N3=1:1:25,初级工作电压较低(+12V),
次级以+20kV为基准工作,高压输出电流约为10mA。
次级线圈相对于初级线圈、磁芯的电压较高,需要采取有效的绝缘措施。
计划使用罐形磁芯,要求外径小于30mm,不知这种变压器是否容易绕制?

网友A:
20KV 10mA 就是200W了,磁罐外径3厘米,应该是不够用的。而且要20KV输出,N3绕的线也相当占窗口面积的。还需要考虑绝缘措施。
另外1:1:25,输出20KV, 除以 25 = 800V,一次驱动元件的应力是否过大?后面加了多级倍压整流?
应该用多大的磁罐,暂时帮不了你。

网友B:
可以参考显像管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

网友C:
20KV不行的。

楼主:
对不住各位了,我没有描述清楚:)
变压器初级开关管的工作电压为12V,变压器次级的参考电压为20kv,也就是说变压器次级一端直接接20kv(由令一个高压电源产生),因此变压器输出高压实际为20kv+/-300V。
另外高压输出端的负载电流为10uA,因此输出功率仅为0.2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住各位了,我没有描述清楚:)
变压器初级开关管的工作电压为12V,变压器次级的参考电压为20kv,也就是 ...

同样不好办。
你的意思是说,该变压器一次二次之间的电压为20kV,那么一次二次之间肯定要起电晕,二次与铁芯之间也要起电晕。
起电晕,不一定当时就击穿,但电晕会破坏绝缘,时间稍长就要损坏。
环氧树脂灌封可以部分解决电晕问题,最好是将变压器浸入油中。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确实存在您所说的问题。
除了用油进行绝缘外,是否还有其它比较好的绝缘方式?比如专门设计和加工teflon的绝缘结构(厚度2mm),夹在二次与一次、二次与铁芯之间,用于二次与一次、二次与铁芯之间的绝缘,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确实存在您所说的问题。
除了用油进行绝缘外,是否还有其它比较好的绝缘方式?比如专门设计 ...

电晕是空气中的放电。
除非一次二次绕组之间没有空气,总是要起电晕的。环氧树脂灌封是个解决办法,但树脂灌封,树脂中若有气泡,气泡里面也会起电晕,而且气泡里面的电晕同样会腐蚀绝缘材料。所以树脂灌封要求没有气泡,这很难做到。所以我在6楼说“环氧树脂灌封可以部分解决电晕问题”。
浸入油中容易做到没有气泡,所以浸入油中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确实存在您所说的问题。
除了用油进行绝缘外,是否还有其它比较好的绝缘方式?比如专门设计 ...

倒不一定要用特种绝缘材料。
具有高电压的两个导体,距离应该尽量远一些(垫较厚绝缘材料),树脂灌封时去除气泡(抽真空),尤其是各层绝缘材料缝隙中的气泡,会比较好。

楼主:
这个变压器主要工作在真空环境下,如果变压器内部没有残余气体的话,电晕就应该不会发生。
那么相对于正常大气环境,真空环境下是不是对于变压器内部绝缘要求就要低一些?

网友C:
要求更高。灌环氧树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