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再认识

楼主(2013-05-28):
对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再认识!

网友A:
对模拟地和数字地的理解还很浅,下来一份好好学习学习。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B:
有一点不是很理解实际处理的时候是如何做的:
对于低频模拟电路,除了加粗和缩短地线之外,电路各部分采用一点接地是抑制地线干扰的最佳选择,主要可以防止由于地线公共阻抗而导致的部件之间的互相干扰。
这是文件提到的处理方法,可以在原理图中实现多点共地,但在PCB图,这个怎么实现呢?

网友C:
不是通过一个电感接到一起吗

网友D:
谢谢,还没有弄清楚

网友E:
共同进步

网友:
好啊  可以好好地学习下

网友F:
感谢分享,正在为数电模电头疼

网友G(2013-07-02):
资料给力,多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不是很理解实际处理的时候是如何做的:
对于低频模拟电路,除了加粗和缩短地线之外,电路各部分采用 ...

本帖的文档一般吧,只是理论描述。下边链接帖子中的文档有模拟仿真,可以适当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581912-1-1.html

网友I(2014-01-24):
我有若干疑问,文档中介绍说“地线应构成回路”,根据我的经验,貌似地线无论在高频电路中还是在低频电路中都应尽量避免构成回路为好哎,还有数字地和模拟地用电容连接???如果只有一路电源供电,那地经过电容连在一起然后……怎么处理???也就是说不是模拟电路就是数字电路没有回路咯?总会有一路不能工作。另外无论是DA芯片还是AD芯片貌似都是不隔离的吧,要隔离用光耦。我总结是:电源用变压器隔离,不论是高频还是低频都不要让地形成环路,在PCB布板上要有明显的物理隔离,重要部分的线路越短越好。

网友J(2014-05-02):
对初学者帮助挺大的。

网友K(2014-08-03):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不是很理解实际处理的时候是如何做的:
对于低频模拟电路,除了加粗和缩短地线之外,电路各部分采用 ...

我的理解是吧各个低点用线连起来放到一点,而不是直接铺地。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L:
可以适当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