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多路输出产品,对于负载平衡度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3-05-28):
(无正文)

网友A:
关于多路输出的产品为什么要求负载保持平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在常规的多路输出电源中,一般其闭环反馈只取其中的一路(大多为低压大电流的输出为主路),由于闭环反馈的存在,其输出电压都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但其他各辅路的输出电压基本上是靠变压器耦合得来的。
2.在各路负载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主路电压是能维持稳定度,但辅路的输出电压是不受控的,其输出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3.负载的平衡度只的是电源在开发设计时,都会按照每路电压所应该承受的最大功率要求(即每路输出功率存在一定的比例),但我们在常规应用中都不会用到满载状态,所以要保持负载的平衡度也就是保证每路实际的使用功率比值应该跟满载状态下各路的功率比值相等。
4.如果实际负载要求没办法达到平衡要求,这个时候需要在功率比例相对较小的辅路上外加假负载,以保证各路输出间的负载平衡度。

网友B(2014-10-23):
我想请教一下,对于像VRA2412ZP-6WR2这样的双路输出模块,哪一路为主路?如果负载不平衡,会导致输出电压不稳或者是有跳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对于像VRA2412ZP-6WR2这样的双路输出模块,哪一路为主路?如果负载不平衡,会导致输出电压不 ...

双路输出模块一般是采用正输出为主路,反馈环在主路,主路的电压是非常稳定的,一般受影响的都是辅路,辅路负载百分比大,电压就会低于额定值,百分比小电压就会高于额定值,总之无论怎样电压不会有太大变化,估计在15%以内,可以实际测试得知。

网友C(2014-12-29):
功率问题的吧。

网友D:
进来学习下  啥时候公布答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下  啥时候公布答案?

3楼就是答案:L

网友F:
这个词没见过,百度一下

网友F:
对于三相制输出,最大一相电流不超过额定值的条件下,最大一相和最小一相电流的基波有效值之差与额定值之比,称为负荷平衡度。

网友F:
这个实现平衡不容易吧

网友C:
对平衡还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