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PC1114在TKStudio 环境下调试问题

楼主(2013-05-28):
ARM LPC1114,用仿真器CK100,为什么调试程序一加断点就回跑飞,存储空间变成FF

网友A:
没加不会飞?单步不会飞?

网友B:
怎么不用jlink啊;P

网友C:
我也想问
没加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不会飞?单步不会飞?

单步就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
没加就正常?

对呀,没加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呀,没加是正常的!

建议还是不要用CK100
本坛上面有人反映有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18101-1-1.html

网友A:
应该是代码没有加载成功,你可以试下下是否可以成功修改内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