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设置超频

楼主(2013-05-28):
新手学STM32 请问如何设置超频,通过软件修改成超频模式,最好详说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新手学STM32 请问如何设置超频

新手最好别玩超频。等各方面弄熟后再玩超频,否则不是玩超频,而是被超频玩。

网友B:
意义不大,有限的时间放在重要的地方研究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