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等长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arm9总线接两片sdram,一个flash,还有一片dm9000A,
有些数据线比如d0-d7 ,4片都用,有些数据线d8-d15两片用,其它一片用,这些线等长怎么弄法?

楼主:
allegro  现在初步决定两片sdram之间,数据和地址线分别等长

网友A:
SDRAM 不用等长

网友B:
真没必要

网友C(2014-04-24):
引用 网友A:
SDRAM 不用等长

SDRAM 为何不用等长?
俺没接触过高速PCB

网友D:
SDRAM的速度太慢了,只要你布线别太离谱,SDRAM芯片离CPU近些,基本不需要等长。 (转自***电子)

网友D:
转自某某电子论坛:
#####################################################################################################
真要等长的话地址线,数据线分别等长,其余可以调时序解决

引用 网友E:
FR-4板材的介电常数4.7,133MHz信号在FR-4上的波长大约是1米,只要引线长度相差不超过1/10波长(10cm),就不会对信号完整性有什么影响。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只要控制线(CLK,WR,RD)比地址线长就行了。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E:
fr-4板材的介电常数4.7,133mhz信号在fr-4上的波长大约是1米,只要引线长度相差不超过1/10波长(10cm),就不会对信号完整性有什么影响。


专业

引用 网友H:
同意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fr-4板材的介电常数4.7,133mhz信号在fr-4上的波长大约是1米,只要引线长度相差不超过1/10波长(10cm),就不会对信号完整性有什么影响。
-----------------------------------------------------------------------
专业
-----------------------------------------------------------------------

给力…………sdram频率不会太高不离谱就可以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DRAM 为何不用等长?
俺没接触过高速PCB

SDRAM的速度太慢了,只要你布线别太离谱,SDRAM芯片离CPU近些,基本不需要等长。 (转自***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