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963如何设置为8位主机接口模式??

楼主(2013-05-28):
小弟最近买了一块用SSD1963控制的液晶屏,厂家给的程序是16位数据读写,我给寄存器0xF0配置为0x00时(资料上的8位模式),液晶没有反应,不知是和原因。

网友A:
看了一下说明   应该是改主机接口模式的命令是0F啊    你把0F改成00肯定不对  相当于把命令给了   你要把参数改成000就是8位的接口了

这些寄存器配置过,不过还是给你分吧

楼主:
        其实我的程序时这样的,但是也不对啊,就是你说的把参数改了,
        用的就是下面两条指令流,但是不行
        LCD_WR_COM(0x00F0);
        LCD_WR_DATA(0x0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程序时这样的,但是也不对啊,就是你说的把参数改了,
        用的就是下面两条指令流,但是不行 ...

共写1个字节  不知道你的LCD_WR_COM()和LCD_WR_DATA()怎么写的   你传的参数是2个字节   那就只需传低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写1个字节  不知道你的LCD_WR_COM()和LCD_WR_DATA()怎么写的   你传的参数是2个字节   那就只需传 ...

你要的是这个程序,我的基本思想是先写高八位,在写第八位,写命令时貌似和这个一样的套路
LCD_Writ_Bus(char VH,char VL)
{

        LCD_DataPortH=VH;
        LCD_WR=0;
        LCD_WR=1;
        LCD_DataPortH=VL;
        LCD_WR=0;
        LCD_WR=1;

}
#endif

void LCD_WR_DATA8(char VH,char VL) //发送数据-8位参数
{
    LCD_RS=1;//RS数据与命令选择端
        LCD_Writ_Bus(VH,VL);
}
void LCD_WR_DATA(int da)  //直接写16位参数
{
    LCD_RS=1;//
        LCD_Writ_Bus(da>>8,da);  //高8位与低8位分别写入
}
void LCD_WR_COM(int da)         //写命令函数
{
        LCD_RS=0;//
        LCD_Writ_Bus(da>>8,da);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的是这个程序,我的基本思想是先写高八位,在写第八位,写命令时貌似和这个一样的套路
LCD_Writ_Bus ...

从datasheet中的命令数据格式来看只写8bit就可以了啊   你为啥先写高位  然后又接着写低位呢
还有如果只有16位去移动写的话  也是要定义为无符号短整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datasheet中的命令数据格式来看只写8bit就可以了啊   你为啥先写高位  然后又接着写低位呢
还有如果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命令只需要八位。

网友B(2015-03-18):
引用 网友A:
共写1个字节  不知道你的LCD_WR_COM()和LCD_WR_DATA()怎么写的   你传的参数是2个字节   那就只需传 ...

你我刚买了一个SSD1963驱动的5寸显示屏,不知如何下手去用,我应该先干吗?还有硬件图如何接?希望您能够回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我刚买了一个SSD1963驱动的5寸显示屏,不知如何下手去用,我应该先干吗?还有硬件图如何接?希望您能够 ...

https://bbs.21ic.com/icview-560320-1-1.html
交流一下吧
我没有用过   但是液晶屏都差不多
你看看接口是什么的   有的是RGB的  有的是LVDS的

网友A:
如果是LVDS   你的控制器没有自带LVDS接口  那就做个RGB转LVDS的转接板

网友C(2015-09-24):
有没有兄弟帮忙干点私活,设计1963的7寸驱动板,报酬私聊,QQ:84473026,多谢!

网友D(2016-12-08):
引用 网友B:
你我刚买了一个SSD1963驱动的5寸显示屏,不知如何下手去用,我应该先干吗?还有硬件图如何接?希望您能够 ...

你好,我最近你刚刚买了5寸的1963显示屏,一直无法显示数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请教您一下。qq541538701,这是我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