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低功耗的USB接口单片机

楼主(2013-05-28):
本人目前要做一个USB项目开发。
初次做USB类开发,没有头绪,请有经验前辈给点建议。

要求: 功耗低,速率40MHz以上。须有SPI或I2S接口,价格尽可能低,最后10元左右或更低。

初步看了NXP ,ST  和新唐几个系列,但是还没有很清晰的定论。
NXP LPC11U14价格似乎比较低点,但是不知道datasheet static表中描述的电流到底是待机电流还是工作电流呢。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功耗更低型号。

ST的似乎只有STM32L151功耗比较低,但也在10mA以上,其它型号电流太大了。 而且ST的价格似乎比较贵。

新唐的东西,价格是比较低,但似乎没低功耗的,而且不知道稳定性怎样。

网友A:
低功耗要看你的设计……任何一个,休眠后都是低功耗,全速跑起来就不可能有低功耗的……

网友B:
SPI I2S接口,不会是做语音吧。感觉是接CODEC哦。我正好也在弄这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要看你的设计……任何一个,休眠后都是低功耗,全速跑起来就不可能有低功耗的…… ...

前辈说的是,我是想找尽可能功耗低的芯片。全速爬起来几个毫安可能吗,外设的话可能就SPI,大概4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 I2S接口,不会是做语音吧。感觉是接CODEC哦。我正好也在弄这块哦。

那真巧,语音是其中一方面,还有其它方面,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是,我是想找尽可能功耗低的芯片。全速爬起来几个毫安可能吗,外设的话可能就SPI,大概40MHz? ...

找MSP430F5xx吧,165uA/M,最高25MHz,芯片本身好像不到5mA?

网友C:
PIC16LF1459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16LF1459

谢谢,程序空间等资源很小,都不知道够不够用。
在官网上看到,要1.0+美金。

如果用18系列,有32K空间,但要1.6+美金, 用ST32L151也才这个价钱左右。

网友C(2013-07-02):
哎,这个不是单纯的拼价格

网友D(2013-08-23):
笙泉 MG84G564 跟你的要求基本一致,除了主频是36M@1T,不知道能用么?

网友E:
新唐有nano系列 是超低功耗的,我最近做个电池供电产品.正想试试看

网友F(2014-10-28):
我也在找这类的啊

网友G:
NXP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