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5402 DMA控制传送数据的问题 希望得到你热心的帮助

楼主(2013-05-28):
本人初学DSP,学习的是TMS320VC5402, 最近两周一直在研究DMA控制传送数据这块,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关于DSP存储器空间映射,感觉脑子里面一直没理清,写CMD老是有问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1)用CSS做软件仿真的时候存储器空间如何分配的?只考虑片内存储器资源的映射吗?会有外部存储扩展一说吗?
2 ) DMA传送能不能软件仿真呢?
3)我实现了数据存储器到数据存储器的DMA传送,但是始终没实现程序存储器到数据存储器的DMA传送,程序老是报错,我觉得是CMD文件编写的问题,错误基本上是关于存储器映射的问题,我把程序贴上来, 恳请大家帮我看看那里写的有问题,帮我解决一下 ,不胜感激!
下面是源文件
********************程序存储器到数据存储器的DMA传送(子库寻址不带自动递增)***********************
                .title        "DMA2.asm"
                .mmregs
                .include "reg.h"
;                .global        buffer, length
                .bss        x, 16
                .def        _init_dmac
                .data
table:        .word        1,2,3,4,5,6,7,8,9,10
                .text
_init_dmac:
                STM                DMSRCP,DMSA                ;设置源程序页1
                STM                #1h,DMSDN

                STM                DMSRC0,DMSA                ;设置源地址为8000h
                STM                #8000h,DMSDN        ;程序空间地址18000h的低16位

                STM                DMDST0,DMSA                ;设置目的地址为80h
                STM                #3000h,DMSDN

                STM                DMCTR0,DMSA                ;设置传送次数为Ah次
                STM                #(5h-1),DMSDN

                STM                DMSFC0,DMSA                ;设置同步事件和帧计数寄存器
                STM                #0000000000000000b,DMSDN

                STM                DMMCR0,DMSA                ;设置传送方式控制寄存器
                STM                #0000000100000101b,DMSDN

                STM                #0000000100000001b,DMPREC        ;设置通道优先级和使能控制寄存器

end        B        end
       .end
下面是CMD文件
 -o DMA2.out
-m DMA2.map
-e _init_dmac

MEMORY
{
  PAGE 0:
        EPROM : org=1700h, len=100h
                DEPROM: org=18000h, len=20h
  PAGE 1:
        SPRAM : org=0060h, len=20h
        DARAM : org=3000h, len=20h
}
SECTIONS
{
  .text:        >EPROM  PAGE 0
  .bss :        >DARAM  PAGE 1
  .data:         >DEPROM  PAGE 0

}

网友A:
这个我搞不定  只能帮你顶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搞不定  只能帮你顶顶呢

谢谢支持啦!我找到原因了, CCS在软件仿真情况下的存储器映射跟实际的硬件是有区别的,软件仿真下的存储器映射让我摸不着头脑,我在硬件仿真下进行程序存储器到数据存储器的DMA传送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存储器空间也是严格按照实际的分布的,所以我想CCS的软仿真应该是有所欠缺的 并不能拿来做实际的参考,具体软件仿真是怎么个机制我还是没搞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啦!我找到原因了, CCS在软件仿真情况下的存储器映射跟实际的硬件是有区别的,软件仿真下的存储 ...

问题解决了就好  感谢你分享  在simulator下面仿真看来是不靠谱的  我都在硬件仿真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