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功率55w,热功耗是不是也是55w?

楼主(2013-05-28):
cpu功率55w,热功耗是不是也是55w?小白问题,散热片选购的时候想到的:lol

网友A:
看手册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热耗和功率没一分钱关系。

网友B:
二者不等,
CPU 发热只是电路运行中 损耗的那部分做功 远小于总功耗

网友C:
CPU的输入功耗,基本变成了热量了。
也许部分功耗消耗在其它芯片了,但是大部分是CPU自身消耗了。

网友D:
二者不是一个概念,有很大的区别,功率是正常工作时,消耗的最大功率,热功耗是转化为热量的那一部分能量

网友E:
貌似CPU大多只标明TDP……

网友F:
不可能相等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全转换了   cpu也就挂了

网友G:
我认为应该两者差不多了,CPU不具备其他的能量转换方式,除了转换成热能外。

网友H:
在一定条件下(风速是否加散热器),CPU功耗乘以一个系数得到温升值;环境温度+温升值在CPU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内就行了。

网友H:
这个系数器件手册是提供的。

网友I:
显然不是了  cpu 55w是额定功率 包含有用功率和损耗功率   况且cpu不是纯电阻的全用于发热

网友J:
耗散功率=输入功率—输出功率

网友K:
貌似CPU输出功率不大

网友L:
两者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M:
一般CPU和显卡只标热功耗,所以很多人按这个只标去配电源,结果都吃药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貌似CPU输出功率不大

不管大小,概念是概念,这可不能搞错。

网友N:
从能量的角度看,单片机的这55W出了转变成热量,还转变成了什么?机械能?完全不懂

网友O:
如果全发热,那是电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