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谁用过凌特公司的LTC3546的芯片,快崩溃了

楼主(2013-05-28):
最近设计FPGA的开发板,内核1.2V的电压采用的是凌特公司的LTC3546,输入电压是5V,目前遇到了很头疼的问题
输出电压有两个通道,第一是1.2V/3A,第二是2.5V/1A,现在的问题是,两个通道空载都是正确的,但是一接负载,2.5V端的电压是正确的,1.2V的输出电压变成了5V,VFB的电压也不对,原理图如下:

下面是PCB布线图

另外附上LTC3546的datasheet

网友A:
断开后续负载,拿电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后续负载,拿电阻试下

谢谢关注,前面说的负载就是接的电阻,由于第一次上电发现电压等级不对,就把后续负载断掉了,怕烧了芯片

网友A:
翻开规格书 好好先研究下

网友A:
看看规格书的布局 走线

网友B:
会不会器件没焊接好?按道理Vout-2.5V 和1.2V只是电阻分压不同,VFB1应该有输出吧,VFB2没输出,那1.2V 肯定没输出了。

网友C:
PCB走线相当的烂

网友D:
到主页找到元件型号,旁边一般会有评估板链接……参考评估板来布局、布线……
随便一看,你的线太细了,电感估计也没选对(电流、频率)

网友E:
看看1.2V那里的开关有没有开启,貌似开关管一直开启了。

网友F:
楼主为什么不严格按照datasheet 上的电路使用啊。

网友F:
LZ原理图电路设计的有问题,2.5V输出和1.2V输出调换,反馈电阻调整,SW1是低电压断开关输出。仔细看看LTC3546的datasheet的经典应用电路。
烧了FPGA可就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原理图电路设计的有问题,2.5V输出和1.2V输出调换,反馈电阻调整,SW1是低电压断开关输出。仔细看看LTC35 ...

不好意思,这几天忙着跑来跑去,没来得及看帖子
我的原理图基本上是按照datasheet上来的,当时没有严格按照上面来,是因为参考了德致**司的一款开发板,上面用的这款芯片,原理图也和我画的一样,现在看了下,就是输出电容以及电感选取不太合理,目前主要是考虑电感问题,感觉感抗取得过大了,按照datasheet上面的计算应该是大于等于0.39uH,但我取的是1uH的,大的太多,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器件没焊接好?按道理Vout-2.5V 和1.2V只是电阻分压不同,VFB1应该有输出吧,VFB2没输出,那1.2V 肯定没 ...

焊接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焊了不只一块,都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主页找到元件型号,旁边一般会有评估板链接……参考评估板来布局、布线……
随便一看,你的线太细了,电 ...

嗯,后来查找了下评估板的原理图,发现电感选取的有问题,感值选的是1uH的,按照datasheet上面计算应该是0.39uH左右,但是datasheet给出的公式是大于等于0.39uH,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选的大的过多会不会出问题,说实话第一次设计板子,基本上都是参考的人家的,本身又不是搞这个专业的,所以现在纠结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走线相当的烂

我也知道走线烂,但PCB走线应该不会导致这种问题吧

网友G:
楼主别担心,耐心的调调板子,会解决问题的。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1.2V,2.5V负载电流分别是带多大?
1.2V的电感,规格书上推荐要2.2uH的。
你拍一张电源部分的实际焊接图上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H:
负载是纯阻性负载么?另外阻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别担心,耐心的调调板子,会解决问题的。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1.2V,2.5V负载电流分别是带多大?
1.2V的 ...

感谢回复,1.2V和2.5V分别的最大电流是3A和1A,目前负载断开了,然后接的电阻代替负载,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现接3k左右的电阻时,1.2V输出电压时而正确(1.2V),时而错误(5V),但是接小电阻比如100左右时,电压一直是错误的(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负载是纯阻性负载么?另外阻抗是多少??

对,就是纯电阻,多种阻值都试过,现在发现接3k左右的电阻时,1.2V输出电压时而正确(1.2V),时而错误(5V),但是接小电阻比如100左右时,电压一直是错误的(5V)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就是纯电阻,多种阻值都试过,现在发现接3k左右的电阻时,1.2V输出电压时而正确(1.2V),时而错误(5V) ...

重新看一下你外围的电阻电容值,看看有没有低级错误,比如电阻电感电容取得时候值看错了之类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1.2V和2.5V分别的最大电流是3A和1A,目前负载断开了,然后接的电阻代替负载,现在出现了新的问 ...

1,你把L2焊接成2.2UH了吗?
2,把你使用的电感参数上传上来。
3,100欧姆的话,电流才12mA,但此时输出5V,说明占空比开到最大了,占空比开到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反馈引起的。你测得的VFB出问题,正好说明了你的反馈电路的问题。把C3,C4去掉看看。重点检查反馈电阻,按照道理讲,VFB应为0.6V
从你描述角度来说,BUCK电路工作异常了。

网友I(2015-11-23):
你好,请问你的LTC3546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J(2017-07-14):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希望得到你的帮助,524328403希望得到你的回复

网友K:
需要技术支持,我可以请原厂技术一起陪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