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在工控环境下 STM32推荐的主频是多少?

楼主(2013-05-28):
在有强磁干扰的工控环境下,请问stm32使用默认的72MHz主频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可靠性好的话,能有什么问题。
我都168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好的话,能有什么问题。
我都168M的

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的芯片,最高72M主频,默认也是72M 我就有点担心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A:
我都超频的。

网友A:
大家用的都是72M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么简单的判断能力都没有吗。
自己要有主见。
如果有问题,人家也不会推,推出来就是对客户不负责任。

网友A:
稳不稳定要看你的设计:
防尘,防辐射,防电冲击(群脉冲,雷击浪涌),高低温,震动。

网友A:
工业现场环境就是这么恶劣。
用研华的工控机,有时都开不了机。可能加个风扇吹吹,就能开的了。

网友A:
板子设计不到位,你接仿真器跟踪程序。可能无法运行。
你可以接几个伺服驱动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设计不到位,你接仿真器跟踪程序。可能无法运行。
你可以接几个伺服驱动器,试试看。 ...

我只要是用来控制高频开关电源的输出还有大功率变压器的移相控制,就怕电磁干扰啥的,不过设计的时候我电源都分开了,用光耦隔离开所有控制信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要是用来控制高频开关电源的输出还有大功率变压器的移相控制,就怕电磁干扰啥的,不过设计的时候我电 ...

这是最基本的。即使隔离了,有些时候会导致JLINK连接不上,但程序烧进去以后可能就没事。
再看些EMC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