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BOOST关断电流大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用的是TI的   LMR62421   芯片电路图,之前还用过ON的升压BOOST,型号是 CS5171E

CS5171E输入电压是2.7~6V电压,休眠关断电流在1ma左右,搞了很久找不到原因,后面的电容用的是艾华的电解电容

LMR62421 输入电压是2.7~4.5V电压,休眠电流是1.2ma,电感用的是太诱的,电容用的是X7R 1206的。都郁闷了,虽然是非隔离的,但是休眠电流也太夸张了。。

资料上显示都是UA级别的休眠电流。。
求各位帮助看看。

这个电源要达到1A的输出,休眠电流最好能做到200ua左右。。。现在这个电流太大,三节干电池用不了多久就完了。。。

之前加了个PMOS,电流的确能降下来,但是造成的后果是,PMOS有压降,控制IC电压与PMOS不一样,所以还要加三极管驱动,增加硬件成本,地方也不够放。

控制IC用的是PIC16F505,休眠电流最多5ua

网友A:
你的休眠电流测的是哪里的电流?
后端断开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休眠电流测的是哪里的电流?
后端断开没有?

休眠电流测的是 整机的电流,主控用的是PIC16F505,跟此电源无连接,这个电源后端连的是一个集成MOS管H桥,失能状态下漏电流小于1ua,并且我断开这个测试过,电流还是这么多。。

楼主:
汗终于找到原因了。。。各位以后别犯这错误了。。。原因就是三极管的限流电阻太小,导致使能端控制IC输入的电流多了。。SS端最好别和IC直连,要直连也加个限流电阻。。。要不那休眠电流就会打折扣。

楼主:
怎么结贴。。。

网友B:
哦, 原来是控制电路参数问题.
怎么结帖, 可以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2350

网友C(2018-03-17):
题主您好,我最近也刚开始学习PIC16F505,请问有学习资料吗
,或者说哪里可以学习

网友D:
看样子是那个R2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