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MS 均衡充电方式的疑惑

楼主(2013-05-28):
坛子里有没有做BMS系统相关的?你们都用的什么方式的均衡充电啊?据说现在有主动均衡和被动均能两种方式,哪种会更加有前景一点呢?

公司前年做了一款给锂电做主动均衡的电源,但需求不怎么好,不知道现在的主流方案是不是都变了,采用电阻或者变压器的方式?

网友A:
主动均衡,测每个电池电量,能量多的通过储能长时间给能量低的补偿以使保持平衡,具体的电路和细节可以参考这个http://wenku.baidu.com/view/d8831ac1aa00b52acfc7ca5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均衡,测每个电池电量,能量多的通过储能长时间给能量低的补偿以使保持平衡,具体的电路和细节可以参考 ...

谢谢这位仁兄~

网友B(2015-05-21):
BMS分主动均衡,被动均衡吗?二者具体有什么差别?BMS到底怎样实现均衡的?sorry,能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C:
现在目前的主流还是被动均衡,毕竟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主动均衡方面处于研究的方面更多一些,要突破的技术多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MS分主动均衡,被动均衡吗?二者具体有什么差别?BMS到底怎样实现均衡的?sorry,能详细讲解下吗? ...

主动均衡意思是,当电池组其中某一节电压高了,将该节电池的能量转移到整个电池组或者电压较低那一节,电池电能是通过“搬运”的方式,来实现均衡的。
被动均衡就简单一些,直接将电压较高节电量放掉以达到均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