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VD7编译生成.mpp

楼主(2013-05-28):
本人手里有一个inDART 烧录器想研究一下st7单片机 ,
用STDV7 编译程序后不知道怎么下载到单片机啦。
对应的烧录的软件(datablaze programmer)只能识别.mpp 的文件,.s19的文件用inDART烧录不了,不识别。这
个mpp 在哪里生成的,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建议还是别用st7单片机了,据说ST基本上不做st7单片机了。建议考虑STM8,基本上跟st7单片机差不多。

网友B:
没有用过, 既然编程器支持这样的文件, 应该能够生成的.
就是几个编译控制吧
仔细摸索一下, 或者找 FAE 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