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SOC的USB温度记录仪

楼主(2013-05-28):
题目如上,最后不能生成hex文件是为什么,我用的是5.3的,而且在选择USB接口时没有我需要的接口,下载时能搜出接口,为什么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PSoC?

楼主:
CY8C247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PSoC?

CY8C247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PSoC?

-F0x30 -g -blit:0x1a0.0x3fff
-bdata:0.0x2ff -rwh:SSCParmBlk:0x00F7.0x00FF -BInterruptRAM:0 -Bvirtual_registers -O -elim:UserModules
-Bad1_RAM
-BConfig1_RAM
-o"output/lab8_4_AD1111"
ECHO 处于关闭状态。
.bbPSoc.a -LC:/PROGRA~2/Cypress/PSOCDE~1/5.3/Common/CY110F~1/toolsb/LMM/eightpages C:/PROGRA~2/Cypress/PSOCDE~1/5.3/Common/CY110F~1/toolsb/CY8C24090/cms.a C:/PROGRA~2/Cypress/PSOCDE~1/5.3/Common/CY110F~1/toolsb/LMM/UASW/MAC/arith.a
ilinkm8c.exe -u ./obj/boot.o @linkfile
!E {linker} unknown file type 'ECHO'
make: *** [output/lab8_4_AD1111.rom] Error -1

lab8_4_AD1111 - 2 error(s) 0 warning(s) 14:08:36

请问两处错误分别在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