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oost 电路噪声

楼主(2013-05-28):
boost IC做了一个升压电路
空载时,输出波形如图2

动态负载(开关1Khz)时,输出波形如图1。

有尖尖的哨声,请问怎么处理,可以消除哨声;在不改变动态负载开关的频率下;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有滤波吗?加电容,你用的是boostIC?可以用电容电感直接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有滤波吗?加电容,你用的是boostIC?可以用电容电感直接做啊 ...

boost ic 直接搭的电路,后面有Cout和滤波电容0.1uf;
后面的负载时动态负载,有开关控制负载,频率为1Khz;

网友B:
响应速度调快点,
不知能不能把负载开关信号引入反馈环,。。

网友C:
震荡有点厉害,需要调试一下吸收电路,你没有增加电解电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boost ic 直接搭的电路,后面有Cout和滤波电容0.1uf;
后面的负载时动态负载,有开关控制负载,频率为1Kh ...

因为是在负载端,这儿的电容应该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