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Q26500电量监测测试方法

楼主(2013-05-28):
最近使用BQ26500测试锂电池电压、电量等参数;按照TI官网电路搭建了硬件环境,目前可对电压、温度等参数正确读取;但关于电池电量读出结果均是0.我的问题如下:
1.BQ26500用于电量监测时的计量方法,个人理解是芯片要有个充满电和放空的循环过程才能计算出电量;那是不是说让电池放完电再给其充满电,以后它均可读取电量参数;针对不同容量的锂电池是不是都需要给芯片一个充放电过程才可以。
2.如何快速测试下电路,让其得到电量值,比如让电流流过采样电阻(0.02欧),模拟充放电,这样是否可以?
先谢谢各位!:lol

网友A(2013-08-27):
BQ26500,现在已经开发完了吗?
你了解宏康的HY4145,两个的优势、劣势如何。

网友B:
应该是电路有点问题或者控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