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file 中的 TOPDIR 是指哪个目录?

楼主(2013-05-28):
在\u-boot-2010.06-psp04.04.00.01\arch\arm\cpu\arm926ejs\davinci的目录下,makefile 内容如下:
#
# (C) Copyright 2000-2006
# Wolfgang Denk, DENX Software Engineering, wd@denx.de.
#
# Copyright (C) 2007 Sergey Kubushyn <ksi@koi8.net>
#
# See file CREDITS for list of people who contributed to this
# project.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of
#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 Foundation, Inc., 59 Temple Place, Suite 330, Boston,
# MA 02111-1307 USA
#

include $(TOPDIR)/config.mk

LIB        = $(obj)lib$(SOC).a

COBJS-y                                += cpu.o timer.o psc.o
COBJS-$(CONFIG_SOC_DM355)        += dm355.o
COBJS-$(CONFIG_SOC_DM365)        += dm365.o
COBJS-$(CONFIG_SOC_DM644X)        += dm644x.o
COBJS-$(CONFIG_SOC_DM646X)        += dm646x.o
COBJS-$(CONFIG_DRIVER_TI_EMAC)        += lxt972.o dp83848.o

SOBJS        = reset.o

ifndef CONFIG_SKIP_LOWLEVEL_INIT
SOBJS        += lowlevel_init.o
endif

SRCS        := $(START:.o=.S) $(SOBJS:.o=.S) $(COBJS-y:.o=.c)
OBJS        := $(addprefix $(obj),$(COBJS-y) $(SOBJS))
START        := $(addprefix $(obj),$(START))

all:        $(obj).depend $(LIB)

$(LIB):        $(OBJS)
        $(AR) $(ARFLAGS) $@ $(OBJS)

#########################################################################

# defines $(obj).depend target
include $(SRCTREE)/rules.mk

sinclude $(obj).depend

#########################################################################

我的问题是“include $(TOPDIR)/config.mk”。  TOPDIR 是哪一个目录下的?

是 \u-boot-2010.06-psp04.04.00.01根目录还是
\u-boot-2010.06-psp04.04.00.01\arch\arm\cpu\arm926ejs\davinci的目录下?

楼主:
看到makefile 中有以下;
OBJTREE                := $(if $(BUILD_DIR),$(BUILD_DIR),$(CURDIR))
SRCTREE                := $(CURDIR)
TOPDIR                := $(SRCTREE)
LNDIR                := $(OBJTREE)
export        TOPDIR SRCTREE OBJTREE

所以应该是顶层目录

网友A:
CURDIR是make的内嵌变量,自动设置为当前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