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磁珠和电感的区别

楼主(2013-05-28):
接触过EMC防护电路的工程师都有一些了解,在防护过程中有加电感的,也有加磁珠的,那这两个器件都有些什么区别呢?
下面先说下我的理解,欢迎大家一起把看法发表出来共享: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震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磁珠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但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

网友A:
要比较磁珠就要先了解 电感知识
凡能产生电感作用的元件统称电感器,一般的电感器由线圈构成,所以又称电感线圈,为了增加电感量和Q值并缩小体积,通常在线圈加有软磁铁氧体磁芯。电感器可分为固定电感和可调电感(微调电感量)。固定电感器一般用色码或色环来标志电感量,因此也称色码电感器。由于整机小型化和生产自动化的要求, 目前电感器已向贴装(SMD) 方向发展。
电感值 Inductance   当一个线圈中的电流变化时,变化的电流所产生的通过线圈回路自身的磁通量也发生变化,使线圈自身产生感应电动势。自感系数则是表征线圈产生自感应能力的一个物理量,自感系数也称自感或电感,用L来表示,采用亨利(H)做单位,它的千分之一称毫亨(mH),百万分之一称为微亨(μH),微亨的千分之-称为纳亨(NH) 。
品质因数Quality factor    品质因数Q是用来衡量储能元件(电感或电容)所储存的能量与其耗损能量之间关系的一个因数,表示为:Q=2π最大储存能量/每周消散能量。一般要求电感线圈的Q值愈大愈好, 但过大会使工作回路的稳定性变差。
自谐频率Self-resonant frequency    电感器并非是纯感性元件,尚有分布电容分量,由电感器本身固有电感和分布电容而在某一个频率上发生的谐振,称为自谐频率,亦称共振频率。用S.R.F. 表示, 单位为兆赫(MHz)。
直流电阻DC Resistance (DCR)    电感线圈在非交流电下量得之电阻,在电感设计中,直流电阻愈小愈好,其量测单位为欧姆,通常以其最大值为标注。
阻抗值Impedance    电感的阻抗值是指其在电流下所有的阻抗的总和(复数) ,包含了交流及直流的部份,直流部份的阻抗值仅仅是绕线的直流电阻(实部),交流部份的阻抗值则包括电感的电抗(虚部)。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可以把电感器看成是"交流电阻器”。
额定电流Rated current   允许能通过一电感之连续直流电流强度,此直流电流的强度是基於该电感在最大的额定环境温度中的最大温升,额定电流与一电感籍由低的直流电阻以降低绕线的损失的能力有关,亦与电感驱散绕线的能量损失的能力有关,因此,额定电流可籍著降低直流电阻或增加电感尺寸来提高,对低频的电流波形,其均方根电流值可以用来代替直流额定电流,额定电流与电感的磁性并无关连。
电感器的检测  电感线圈或色码电感的常见故障表现为烧断不通,对于这种故障现象,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量,通则为能用,不能则为断路,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维修或更换新品;如果是电感量发生变化,可用仪器测电感量或代换法判断故障。

网友B:
磁珠可以把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

网友C:
stm32中加磁珠没必要吧?

网友D:
磁珠是对高频噪声是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D:
共模电感其实同磁珠的作用有点相似,只不过是共模电感的截止频率没有磁珠高。

网友E:
关注这事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磁珠可以把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

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G:
关注一下   顶一个

网友H:
学习学习   这个的区别没怎么注意

网友H:
希望楼主   能够多补充一些这个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