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稳压电路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28):
LZ不是知道跟随嘛,那就倒着找呗

网友B:
这是三极管的共集电极连接,只放大电流不放大电压。你的1N4744稳压值是15V,输出电压减去Q1的BE压降即14.3V左右。哪位大侠解释一下D3的用法,没看懂,是保护用的吗?R5这个电阻也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极管的共集电极连接,只放大电流不放大电压。你的1N4744稳压值是15V,输出电压减去Q1的BE压降即14.3V ...

R5是不是射极跟随器的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三极管的共集电极连接,只放大电流不放大电压。你的1N4744稳压值是15V,输出电压减去Q1的BE压降即14.3V ...

还有达林顿管的压降不是不按普通硅管的0.7V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达林顿管的压降不是不按普通硅管的0.7V算吗?

这个你看看管子的资料不就行了吗 原理是这样的,你输出电流不一样,be结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C:
D3是保护达林顿的BE端的。
该电路的输出最小为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