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开关管,提速问题

楼主(2013-05-28):
(无正文)

网友A:
4148不是萧特基。
基极与集电极之间接二极管,目的是旁路基极电流,使三极管不进入饱和。接普通二极管并不能使三极管不进入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48不是萧特基。
基极与集电极之间接二极管,目的是旁路基极电流,使三极管不进入饱和。接普通二极管并不 ...

抱歉,我写错了,是SS14,是否可以呢,谢谢

网友B:
在BC间并上肖特基二极管提高开关速度吗?没有见过,感觉提速的话最好还是换管子和家噶驱动电流来的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148不是萧特基。
基极与集电极之间接二极管,目的是旁路基极电流,使三极管不进入饱和。接普通二极管并不 ...

肖特基二极管的目的是使三极管不进入深度饱和状态,并非如maychang所说“不进入饱和状态”。即使加了二极管也是工作在饱和状态,但是基极电流被分流后更容易从饱和到截止的状态转换。但是由于没有进入深度饱和,输出的低电平会稍微高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的目的是使三极管不进入深度饱和状态,并非如maychang所说“不进入饱和状态”。即使加了二极 ...

说得是,并联萧特基是使三极管不进入深饱和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我写错了,是SS14,是否可以呢,谢谢

SS12电流容量大,极间电容亦大。对小功率应用,可能BAS81~83更好一些,极间电容较小,当然电流容量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是,并联萧特基是使三极管不进入深饱和状态。

高手,请问,这个可以加肖特基二极管吗?

Q2管B接二极管正极 C接二极管负极
Q1,正好相反,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请问,这个可以加肖特基二极管吗?

Q2管B接二极管正极 C接二极管负极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