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24F中断向量表IVT

楼主(2013-05-28):
在使有BootLoader过程中,BootLoaer程序是不会用到中断,那可不可以在.gld文件中将其中断向量表映射作为其它用处,而用户应用程序的中断向量区不作处理,那通过BootLoader将用户应用程序下载进去后,相关的中断向量还会处于原始的中断向量区吗?
怎么觉得论坛里好冷啊,发了几个贴都没人回!

网友A:
没用过pic24,个人理解bootloader里面不会用到isr,IVT的位置是不会变的

网友B:
我的理解,不能做他用,另干吗要做他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不能做他用,另干吗要做他用呢?

最近在研究PIC24F的BootLoader,使用的是MicroChip提供的AN1157和其代码,但是在移植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就是在中断向量表区上位机就是提示验证错误,但通过PKIT3将应用程序从MCU内部读取出来后发现,不管是BootLoader程序还是应用程序都处在了它应处的正确位置,所以为了不让BootLoader的中断向量表和应用程序的向量表相冲突就想通过修改BootLoader程序的.gld文件,将IVT部分给注释掉,这样就不会出现冲突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通过BootLoader下载程序到MCU内部后,它不能运行,总是处于Boot模式,但是通过编程器将程序读出来后,MCU反而能正常运行了!
关于PIC24F的BootLoader方面的资料太少了,其实也有其它开源的BootLoader程序,如DS30,但ds30是用汇编所写不好修改和对应用程序加密,希望能得到版主的帮助,同样也帮助使用PIC24FMCU的同行,能尽快的使用程序的在线升级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研究PIC24F的BootLoader,使用的是MicroChip提供的AN1157和其代码,但是在移植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

我个人觉得对于IVT区域的划分,其实也是编译器通过.gld文件做到的,如果在BootLoader程序中没有使用到这一区域,应该也是能让其另作他用的吧,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不能做他用,另干吗要做他用呢?

版主,您好!
刚才我做了一下试验,我将BootLoader程序的IVT在.gld文件中注释掉,也就是在BootLoader程序中不使用IVT,我写了一个测试程序是利用Timer1进行中断闪烁LED灯,运行正常,我将应用程序读出来后,发现IVT中存在我的测试程序的Timer1中断向量,程序运行正常,不过还是那个非得通过PKIT3将应用程序读出来后,程序才能运行,不然MCU一直处于Boot模式!
希望能得到版主的帮助!

网友B:
版主没用过24系列你的这种功能,你可以到官网查驻中国办事处,那里有几个高手可解决你疑问

网友B:
Microchip Technology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Room 15C1,
No. 89, Hanzhong Road
G.E.G. Nanjing, 210029
China
Phone : +86 25 8473 2460
Fax : +86 25 8473 2470

网友C: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举程序”去年尝试过,失败了,关键难点就是中断向量的重映射。自举程序对于程序的升级很有帮助,很多情况下条件无法满足拆开板子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