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_process中的UIP_STAT是干嘛的?

楼主(2013-05-28):
uip_process中的UIP_STAT是干嘛的?
在uip0.9中代码里面uip.c中在文件前面看到这样的定义:
#if UIP_STATISTICS == 1
struct uip_stats uip_stat;
#define UIP_STAT(s) s
#else
#define UIP_STAT(s)
#endif /* UIP_STATISTICS == 1 */
然后在uip_process()中看到这样的代码:
...............
/* This is where the input processing starts. */
  UIP_STAT(++uip_stat.ip.recv);

  /* Start of IPv4 input header processing code. */

  /* Check validity of the IP header. */
  if(BUF->vhl != 0x45)  { /* IP version and header length. */
    UIP_STAT(++uip_stat.ip.drop);
    UIP_STAT(++uip_stat.ip.vhlerr);
    UIP_LOG("ip: invalid version or header length.");
    goto drop;
  }
  ...........
不知道这个UIP_STAT是什么作用,希望详细解答啊~~

网友A:
很多代码用于调试目的,不调试时不产生任何代码

网友B:
看名字就知道,网络统计分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