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那么改变才可以跑马灯的时间间隔?

楼主(2013-05-28):
这个程序怎那么改变才可以跑马灯的时间间隔?

网友A:
改变ConfigCpuTimer(&CpuTimer0,10,1000000)函数中的两个参数  是由10*1000000决定的  所以改这两个参数就可以啦

网友B:
把分频的数据增大或者减小就是config函数

网友C:
二楼的正解

网友D:
第三行括号最后一个参数,那个是定时微秒.

网友E:
config 那个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