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R2101 上臂輸出問題

楼主(2013-05-28):
各位前輩好
這是我設計的電路,不知道是哪裡設計不良,在上臂輸出點都量不到PWM輸出訊號,請問各位前輩,是我的電路上有問題,還是我量測方式錯了

网友A:
看了一下, 电路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知道你给的控制信号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是自举电路, 控制系统里必须要考虑自举电容充电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437117-1-1.html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2122
可以参考一下这些帖子

楼主:
系统显示分数分配错误,给不了分

网友A:
关于如何结贴的最详细教程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B:
这是三相半桥输出(功放)电路。…
测试时、应测上臂MOS管G、S之间的波形!如果没有、就逐步往前查!…
哈!…你没合上电源开关吧?…;P

网友C(2013-07-14):
多半是自举电路出了问题,从前往后一级一级的查信号,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D(2013-08-15):
测量方式错了

网友E:
自举电容有点小,自己掂量一下吧

网友F(2014-02-26):
引用 网友G:
看看这个驱动芯片,比2101更合适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