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汽车火花塞做个干扰源啊?

楼主(2013-05-28):
抗辐射干扰能力对工控板很重要。以前提出过这个问题,大家都建议送正规实验室检测。但我认为,最好能先自己用土办法检测一下,满意了再送正规检验机构。
干扰源应该是功率大、频率范围宽,最好还能外加抛物面天线,以便把干扰集中指向目标。
不知道用汽车火花塞是否可以呢?

网友A:
俺用过厨房里的"点火器",前段弄个圆环后放电,虽然得不到具体情况的数值,但是粗略测试还可以

网友B:
你试一下吧,但是会不会出事呢

楼主:
今天实验了一下。左边白的就是火花塞,右边黑色的大家伙是点火线圈。点火线圈的原理和变压器一样,只不过次级匝数远多于初级匝数,初级输入是12V。4接12V电源的地,5接12V。3是火花塞的外部电极,所以火花塞的外部电极也是接地的。7是点火线圈的高压输出,使用时把1和7连上,高压就到了火花塞的中心电极了。
按下开关6,电源过载(因为初级线圈匝数很小),然后松开6,火花塞上就出现一个小火花。如果把1、2之间的这段电线贴着电话,听筒里会“喀”地一声,可见确有干扰效果。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
1、火花很小。我没见过真实的火花塞放电现象,不过这个火花塞的火花比想象中小很多。为什么?
2、我希望增加一个电容,用LC震荡电路代替开关6。但是电容应该多大呢?太大、太小恐怕都不行。另外具体的电路怎么搭?

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C:
有一定的干扰,类似于静电

网友D:
买个灭蚊拍吧,噼里啪啦的,放电很好看啊。

楼主:
黑色变压器是推测的点火线圈原理,次级匝数较多,且和初级共地。现在我只能通过切断12V的办法制造短暂的高压输出。怎样才能连续呢?当然可以加上一个电容(蓝色的),但是能量经过几次振荡不是就衰减光了么?如何维系振荡呢?
我也去查了一些LC振荡电路,但是需要在初级或者次级再引出个头来实现,而我办不到,因为点火线圈是封闭的,打不开。
请热心高人给个简单的振荡电路吧,多谢!!!!

楼主:
请热心高人给个简单的振荡电路吧,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实验了一下。左边白的就是火花塞,右边黑色的大家伙是点火线圈。点火线圈的原理和变压器一样,只不过 ...

火花塞的火花比想象中小很多,可能是因为你的开关,开关性能不好,关断时,波形不够陡峭。
如果想振荡的话,你可以使用信号源+继电器来操作。不过要注意对继电器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火花塞的火花比想象中小很多,可能是因为你的开关,开关性能不好,关断时,波形不够陡峭。
如果想振荡的 ...

我想用反相器做振荡源,用大功率三极管做开关,不知可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用反相器做振荡源,用大功率三极管做开关,不知可否

可以,但是要选用VCE击穿电压大的三极管。因为关断瞬间,会再三极管两端形成高压。

网友F(2013-07-02):
5块钱

是不是把点火器的两个电极用导线连起来,利用导线里的大电流来干扰呢?

网友F:
2CM-10CM近PCB辐射干扰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5块钱

不错,透明的管子里面是怎么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错,透明的管子里面是怎么接的?

估计是启辉器

网友F:
就是放电点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F:
5块钱

是的

楼主:
为什么要在点火器前面弄一大堆线呢?

网友H:
我的土办法是让它带个接触器,噼里啪啦的跳个一天:lol

网友I:
外面有卖高压发生器,通电后,噼里啪啦的闪个不停~很大声音,
楼主,自己做
用三极管,几个电阻,一个高频变压器,很小的那种就行了,可以参考电蚊拍里的电路,然后是用一串二极管与电容组成的倍压电路,最终输出端口的电压会很高,而且是间歇放电,自动就能形成霹雳巴拉的闪电了~不用你打开关的~
其实你也可以买个电蚊拍来改装,不过还要增加一些倍压~

网友J:
自己动手做干扰源!哈…想法不错、可行…支持!…
电火花干扰属电磁幅射。这个要确定!…

网友K:
曾用一个AC 220V 的交流接触器,把自身的常闭触头与线圈串联后,接入市电220V,接触器就像电铃一样工作,触点拉出的电弧把隔壁测试设备的数字显示干扰得乱跳。

网友L:
建议买个电控发动机的点火模组,加一个震荡即可。比较贵单功率足够大的。我测试电路就用它。

网友L:
能产生20~30kv电压,击穿10~20cm空气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