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读写内部flash升级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28):
writeflash:8200A6E48200A7DC8200A7DD8200A7DE8200A7DF8200A7E08200A8428200A843
write后我去读取的结果是:
8200A6A68200E4DC820082DD8200A7008200A7DF82A7A7E08200A842DC00A843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有几个字节不一样,哪个高手帮帮忙啊,先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规律的AA或者55之类的做测试,这样怎么能找出来问题

网友B:
读写Flash多次没有出现个别字节有问题的现象

网友C:
思路:先确定写的问题还是读的问题。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写进去就写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