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20

楼主(2013-05-28):
四级运放,每级放大10倍,选什么运放比较好?
每级的输出接一路SAR  AD采样,4路AD同时采,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么?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放大什么信号了,不同频率信号可能选择也不同,比如你的要求高频,或者你的属于低频。你要求的电压范围。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ifier-products.page你去ti运放选型里,勾选你要求的内容会出来你要的运放型号的

网友B:
要注意的地方. ADC 的采样会给信号源带来噪声.
如果信号源的阻抗比较大的话, 噪声会比较厉害, 甚至影响后级的放大器.  采样的精度也会受影响

楼主:
ADC加缓冲运放就没事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加缓冲运放就没事了吧?

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C:
通过一个缓冲级   后面的信号会更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