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增益的运放电路怎么分析,求大虾解释

楼主(2013-05-28):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在获得高增益的情况下,保证了宽频带。求大虾讲解。
我看到版主又开了一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558206-1-1.html,那个里面和这个是一样的,写的很好,很详细,希望大家踊跃讨论呢,我这还有其他几个电路感觉都挺好的。在后面我会持续更新的。

网友A:
增益不应该是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增益1000当然不小,运放串联就是增大了带宽!

不只是这个,我是想问 高增益和带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增益1000当然不小,运放串联就是增大了带宽!

你觉得放大了1000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放大了1000倍???

50k/50不是=1000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能是神马,不是1000还1W啊,前面已经回答并且说的很清楚了!

你给我算算。IC1的增益是100,IC2的增益是10,所以是1000,你的1000是怎么算的。你给我讲讲。

IC1的增益是100怎么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给我算算。IC1的增益是100,IC2的增益是10,所以是1000,你的1000是怎么算的。你给我讲讲。 ...

IC1的开环增益很大(理想运放是无穷大),IC2与80和800两电阻构成的同相放大的闭环增益是11。两级串联后等效的开环增益更大(更接近于理想运放)。其闭环增益为RF/RG=50K/50=1000。闭环后IC1的增益为1000/11≈90.91。
由于压低了每级的增益。所以其频带有所拓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C1的开环增益很大(理想运放是无穷大),IC2与80和800两电阻构成的同相放大的闭环增益是11。两级串联后 ...

怎么又跟你老兄杠上了
"闭环后IC1的增益为1000/11≈90.91。”
是IC1的开环增益从无穷降到91了,还是IC1无中生有了个“闭环增益”了?
你前面都说得很对,二级IC和总的闭环内的开环增益是=无穷*11=更无穷大,难道一加上个闭环后,里面的开环增益会变?

回答是不会变,变的是反馈信号(=UO*50/50050)变小了,而不IC1的增益变化了

网友D:
老兄,俺两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这个闭环后IC1的增益是指闭环后IC1的输出与VIN之比。之所以这样,原因是反馈信号使得IC1的输入端(-输入端)信号变得更小了。而IC1的(开环)增益是不会变的,这是固有特性。就是普通的一级运放电路也是如此。所以说这里说闭环后IC1的增益为91并不会引起误会。

网友C:
“闭环后IC1的输出与VIN之比”还是跟闭环前一样=开环放大倍数

你实际实验一下,或仿真一下看看是否是91倍。再说是否一样,好吗?

网友E:
这个组合运放跟级联不同的,大家多多发言讨论啊

没错,这个电路值得说说,带宽,稳定性,大闭环与小闭环串联的区别等等,,但你这个大版主都不言语,别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兄,俺两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这个闭环后IC1的增益是指闭环后IC1的输出与VIN之比。之所以这样,原因是反馈 ...

哦,你是说IC1输出与输入信号之比是91,
我说的是第一级IC的放大倍数。
是我没看清你的话,你没错。我是被你这话“闭环后IC1的增益为1000/11≈90.91。 ”引导成以为IC1增益就是ICQ输出与输入比。

有讨论才会有提高。多讨论总是有益的。有疑问提出质疑很正常,不管谁对谁错,最后搞懂了就是提高。
你见过闭环增益是说运放输出端与输入端(两输入端之差)之比吗?那是运放的开环增益,外电路无法改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闭环后IC1的输出与VIN之比”还是跟闭环前一样=开环放大倍数

俺给仿真一下,你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俺给仿真一下,你看看是否正确

但是,IC1的增益可以认为是UO1/UIN吗

从计算中也可以看出,其计算是“倒推”的,根据闭环增益及IC2那一级的增益进行“倒推”算得。
而且也有利于计算IC1输出幅度。也许某些应用中会引出IC1的输出信号。
但实际上只是闭环环路的一个环节。所以严格来说要整个环路一起看。不可拆分。之所以这样等效,是为了让人更容易明白展宽频带的原因。
可以认为,闭环后这一级担负了91倍的放大任务。也就是等效成两级看后,这一级的增益。

网友E:
那我来说,这个电路属于组合反馈中的跳级反馈。
该图所示电路通过第二个运放的输入反馈到第一个运放的输入,使得第一个运放本质上构成了电压并联负反馈。对于第二个运放通过两个串联接地电阻,构成了串联电压负反馈。该电路的放大倍数仅仅与第一个运放与跳级反馈信号构成的电压并联反馈电路有关。而运放负担跟第二个运放构成的电压串联负反馈有关。已知整体的放大能力,和第二个运放提供的放大能力,我们用除法就可以求第一个运放的负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但是,IC1的增益可以认为是UO1/UIN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558206-1-1.html
呵呵,不好意思我剽窃到我负责的板块讨论了。

网友D:
其实,求第一级的增益也可以这样来求:
因为求第一级增益时,我们只关心第一级的输出与输入信号幅度之比。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二级看成是反馈通道的一部分。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求出第一级闭环后的增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俺给仿真一下,你看看是否正确

“是为了让人更容易明白展宽频带的原因”
这很好,我一看到这个电路,首先想到的也是带宽,也是跟你一样估算了一下前级约100倍的带宽。
但严格上说真不能认为闭环后IC1的增益是91倍,
闭环后它的增益还是=开环倍数
而带宽可以用:开环倍数随频率上升而下降的特性曲线描述
好了,很高兴跟你“杠”,这个问题我暂时保留我的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为了让人更容易明白展宽频带的原因”
这很好,我一看到这个电路,首先想到的也是带宽,也是跟你一样 ...

见20楼!说闭环后第一级的增益是91倍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我来说,这个电路属于组合反馈中的跳级反馈。
该图所示电路通过第二个运放的输入反馈到第一个运放的输入 ...

你的这个“负担”用词太好了,
比如这个电路,它负担91倍,其实它的闭环增益还是=开环放大倍数,由于频率越大,开环倍数会下降,只要它的开环放大倍数>>91倍(这就是它要负担的责任),那么对于整个闭环电路的1000倍的频带影响就可忽略。

网友D:
“闭环后它的增益还是=开环倍数”这个说法不妥:
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单位增益带宽)是该运放的固有性能。如果还是开环增益,那又怎么会展宽频带呢?是否有矛盾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闭环后它的增益还是=开环倍数”这个说法不妥:
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单位增益带宽)是该运放的固有性能。如 ...

这个叫跳级负反馈,严格的说其实不是开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求第一级的增益也可以这样来求:
因为求第一级增益时,我们只关心第一级的输出与输入信号幅度之比。 ...

这说法有意思,就是把整个环路当成是IC1的反馈支路。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说法有意思,就是把整个环路当成是IC1的反馈支路。妙

很通常的做法。
闭环回路是一个闭环的环。根据输入输出关系可划分为前向通道和反馈通道。
前向通道(正向通道):从输入到输出。
反馈通道(反向通道):从输出到输入。
由于我们关系的是输入与IC2的输出关系,自然就应该把IC2归入反馈通道了。

网友F:
其实查下两个片子的GBw就知道,CLC425是1.9G,CLC430是100MHz,这显然是一个增益1000,带宽10MHz的放大器。由于两级的放大倍数都很大,并不会出现楼上二逼臆造的自激现象。

网友G:
学习啦,有问题大家讨论,以进步为目标,错了不丢人,就是最好别骂人啊!

网友H:
反馈延时等于两个运放延时之和,
应该多考虑。

网友I:
我只想问:
这个跳级反馈放大,同单独的2级放大,性能有何不同?

网友J:
应该这么说,由于运放的放大能力和输入频率有关,成反比。所以把分成两个放大部分,这样即使是高频率的信号也能比较好的被放大。在要求实现高增益下,同时可以输入高带宽(频率)信号而不失真。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只想问:
这个跳级反馈放大,同单独的2级放大,性能有何不同?

这个电路抗噪能力更强,环内的噪声会被大环的负反馈吃掉。
单独的2级放大电路的,不仅后级噪声不会被吃,而且前级噪声还会被放大。
从带宽上讲,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来说,这个电路属于组合反馈中的跳级反馈。
该图所示电路通过第二个运放的输入反馈到第一个运放的输入 ...

还是版主说的清楚啊。

网友H:
我是这样想的,
由于第一级的放大倍数特别大,
所以对信号的跟踪速度要求很高。
由于反馈信号的再度滞后,
第一级很可能会因为在输入与反馈的误差而更易饱和。

网友E:
楼主继续更新,把自己感兴趣的好电路拿出来讨论讨论,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俺给仿真一下,你看看是否正确

qzlbwang, 你好!能画一下单独的2级放大的仿真图吗?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抗噪能力更强,环内的噪声会被大环的负反馈吃掉。
单独的2级放大电路的,不仅后级噪声不会被吃, ...

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噪声会更小。因为噪声是和放大倍数相关的。2个单级放大,每级的放大倍数相对较小,每级的噪声也小。这个大反馈环的放大倍数与2个单级放大倍数是一样的,说噪声小没有依据。
另外,这样的大环反馈,如33楼所说,因为反馈回路的延时更大,更不容易稳定。
这就如同我们常说的“单级放大倍数不宜过高”。

网友:
不懂的太多,求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噪声会更小。因为噪声是和放大倍数相关的。2个单级放大,每级的放大倍数相对较小,每级 ...

仔细想了下,你说得没错,的确是这样。
有大环的电路虽然大反馈把大环内噪声降到1/(1+AF)倍,但其内部的噪声比二级单独串接的那个电路又大了1+AF倍,所以降噪比是一样的。
其实也可以用qzlbwang所说的那样来理解:第二级和大反馈可以等效成是第一级的一个负反馈电路支路,那么第一级的反馈系数就可以等效成1/91,那么这跟用单独的二级电路不就一样了吗?。
哈哈,电子电路就是这么好玩,你可以将前级当成一个开环放大器,也可以当成是由后级组成的闭环放大器,只看你心里是不是清楚开环与闭环的关系
另外,这个电路与单独的二级串联的电路比,既无抗噪能力强也无带宽更宽,那好象就没有什么优点了。
等待高手继续分析,有优点吗?

网友H:
在放大倍数的精度控制方面可能有优点,
因为影响倍数的就两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