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的串口问题(初学者遇到的瓶颈)

楼主(2013-05-28):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因为是刚工作不久,技术也不熟,经验也没有,所以这个项目做得很难。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把我给难住了,希望各位路过的高手能赐教几招:我用的芯片是STM8S903K3 的,现在做通信部分,是与空调室外机进行通讯,我的MCU作为主机,但是我发现,我成功发出一帧数据后,室外机也有数据发过来,但是就是进不了接受中断,前提是寄存器设置不存在问题,就是想了解一下,903的芯片是不是作为主机通信需要设置别的什么。希望各位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你仔细检查一下ADC_TDR这个寄存器,看看有没有配置,把这个配置屏蔽掉试试。

网友A:
还有接收中断映射,如果用STVD开发,看填写的位置对不对,

楼主:
这个我是严格按照资料上面来的,保证寄存器没有配错,中断使能和发送接收使能也开了。就是收到数据进不去接收中断,很奇怪。资深的员工说我是底层没有设置好,但是寄存器这些都没有问题。很纠结~~~

网友B:
仔细核查中断相关的寄存器配置,特别注意中断的使能是否使能上了

网友C:
用仿真器调试一下,运行到初始化设置之后,断点,看看这时候中断寄存器设置值对不对?使能了没有?

网友D:
查一查   标志位是否及时清除了   这一块   标志位的清除很重要

网友E:
帮楼主顶一个啊,现在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楼主:
我觉得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寄存器配置绝对不会错,硬件也没有问题。

网友F:
把芯片换掉  再试一试   看看   会不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楼主:
我改了底层,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就开了收发中断和使能,但是这次发送的数据出了问题,我应该在哪里找原因呢?

网友G(2013-09-10):
想问一下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后下了例程,把底层COPY来,可以啦,所以现在结贴啦!谢谢各位的参与!会给你们散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