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统计一组信号中特定宽度的脉冲的个数

楼主(2013-05-28):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不复杂,搜一下遥控接收的代码做参考吧……

网友B:
基于单片机红外遥控器接收源代码
http://wenku.baidu.com/view/7c1a5a2bed630b1c59eeb5fd.html

网友C:
单稳态+与门
单稳态用信号前沿触发,产生一个大于150mS的脉冲(例如160mS),单稳的输出连到与门输入的A端,信号直接连到与门输入的B端,当信号大于160mS时,与门输出"1",否则输出"0",用与门输出计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稳态+与门
单稳态用信号前沿触发,产生一个大于150mS的脉冲(例如160mS),单稳的输出连到与门输入的A端,信号 ...

昨天想个方案,还没做实验:
输入信号经过10K 10u 的低通RC电路,然后使用电压比较器,把150ms的波完全去掉,计数500ms

T叔这招不错哈,单稳态从来没用过,基础不扎实啊,惭愧惭愧。

网友D:
检查每个脉冲有效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发生时刻,与上次有效沿的时刻进行比较,150mS或600mS都是很长的时间,软件应该容易编写,单片机边沿中断或捕捉中断,实现这些都很简单。为什么要考虑增加额外硬件资源来干呢?你用什么来统计有效的600mS个数?不要告诉俺是您的肉眼?

网友E:
楼上说得对,150mS或600mS时间很长了可用单片机处理,检测到脉冲边沿后延时开始,小于150ms(也可稍大于 如200ms)时丢弃,大于600ms(当然也要有余量 如500ms)的对计数器加1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得对,150mS或600mS时间很长了可用单片机处理,检测到脉冲边沿后延时开始,小于150ms(也可稍大于 如200m ...

如果这种波持续出现   程序中起始计数和停止计数怎么判断呢
150 150 150 150 150 600 600 150 150 150 150 150 600 150 150 150 150 150 600 600 600 600 150

楼主:
只测150ms中间部分的600ms个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这种波持续出现   程序中起始计数和停止计数怎么判断呢
150 150 150 150 150 600 600 150 150 150 15 ...

检测到脉冲开始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开始计时并检测脉冲结束边沿(下降沿或上升沿),小于150ms不处理从新开始,只有检测到脉冲是600ms的对计数器进行加1计数!
对你的持续波有多少150ms和600ms无关!

网友D:
需要另一计时流程,比如每10mS时间值加一,得到一个10mS单位的时标。也可以用其它方便的时间值(原则是:足够使用、足够精确、容易实现、计算简单)。
脉冲中断检测流程:进入后取得当前时标,计算两次有效沿时间差,进行判断:
             小于200mS,计数值为0不做任何处理,退出;
             小于200mS,计数值不为0就是上次600mS的计数值,保存为一次600mS脉冲数,然后清零计数值退出;
             大于300mS,计数值加一,退出。
复杂点的处理可以增加:
             四次小于200mS,清零600mS计数值,允许600mS计数操作;
             600mS计数开始后(计数值不为0),清零200mS计数; 遇到小于200mS时,保存600mS计数,关闭600mS计数操作,同时开始小于200mS计数。

楼主(2013-07-16):
引用 网友E:
检测到脉冲开始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开始计时并检测脉冲结束边沿(下降沿或上升沿),小于150ms不处理从新 ...

选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中断,200ms延时,再查询即可。延时200ms 前后50ms余量,很容易做到。  一般晶振高低温也就100ppm,目前实验效果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