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系列,可否设置非屏蔽中断的中断函数。

楼主(2013-05-28):
如题,想观察芯片复位到底是什么引起的,通过系统复位中断来观察,是否可以,如何建中断函数?

网友A:
开始时查看相关SFR即可

网友B:
特殊功能寄存器 可以看看如何变化就能明白了

楼主:
在线调试看寄存器是可以,但是我是想通过程序来判断,就在复位那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