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PSOC Designer 5.4都出来啦?

楼主(2013-05-28):
听说PSOC Designer 5.4都出来啦?是真的吗?更新的好快呀

网友A:
是的,又增加了不少新功能新模块

网友A:
赛普拉斯新款PSoC Designer IDE可加速并简化嵌入式设计

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日前宣布推出其集成设计环境的新版本--PSoC® Designer™ 5.4版,用于PSoC 1可编程片上系统架构。这一新版本新增或强化了超过40个用户模块。这些用户模块在软件中以图标表示,称为免费的“虚拟芯片”,可以替代多颗IC和系统接口,集成到单片PSoC器件中。同时,该版本还提供多项新功能,可使采用PSoC进行的设计更加快速便捷,例如可根据用户类型自动建议参数、函数和关键词的“自动完成”(Auto-Complete)功能。此外,这一版本首次在PSoC Designer中允许客户定制自己的用户模块,并可完全控制硬件、固件和图形用户界面。

5.4版包含了三个新的SmartSense™用户模块,便于用户更加方便地采用赛普拉斯业界领先的CapSense®电容式触摸感应技术。新的SmartSense2X_EMC用户模块支持CY8C2xx45 和 CY8C28xxx 系列的PSoC 1器件。它不仅能通过自动调校电容传感器和在工作状态下进行动态调节来节省开发时间,还能提高终端应用的抗电磁干扰能力,以适应在高噪声环境中的应用要求。这一功能对于家电及其他诸多领域的应用来说,正是求之不得。

赛普拉斯PSoC 1 产品高级总监Kapil Rai认为:“使用最新的PSoC Designer版本能更加容易地在嵌入式系统中集成复杂的功能,包括赛普拉斯世界级的CapSense电容式触控技术。5.4版赋予工程师们创建自己用户模块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PSoC的灵活性,因而为设计者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其他主要的新用户模块包括一个可编程电流源和扫描逐次逼近模数转换器(SAR ADC)。用户可以将扫描SAR ADC直接拖放到自己的设计中,让其自动测量任意数量的输入电压,而无需手动配置硬件和固件。

使用PSoC Designer的图形用户界面,用户模块可以作为图标拖放到设计界面中。这些用户模块已事先经过测试和预配置,并且每个用户模块都有对应的数据手册,供设计者在设计定制功能时参阅。PSoC Designer 5.4囊括了超过160个用户模块,使得基于PSoC 1器件的设计工作更加方便快捷。此外,PSoC Designer 5.4可通过重复使用工程师自己开发的、包含硬件和固件IP的用户模块来提升设计效率。设计者还可通过自定义的图形用户界面来配置其用户模块。

PSoC Designer 5.4拥有15个新的示例项目,帮助用户了解如何搭建各类基于PSoC的系统。此版本还有一个新的图形界面,便于用户对这些示例项目进行分类,并查找其感兴趣的项目。

关于 PSoC Designer

PSoC Designer 有助于用户充分利用 PSoC1器件的功能与灵活性。通过在更高的抽象层操作

且无需固件开发,其在数小时或数天内(而不是数周或数月)就可针对目标 PSoC器件实现

全新设计的创建、仿真与编程。PSoC Designer 可为用户提供标准外设功能(称作“用户模块”)。

用户模块采用可配置的 PSoC 器件可以创建计数器、定时器、调制解调器、模拟转换器(包括 ADC 与 DAC)、通信链路(如 UART、SPI 与I2C)、比较器、可编程增益模块、滤波器以及

引导加载器 (bootloader)等各种有用功能块。每个用户模块都包含硬件配置数据、启动代码,

根据需要提供的中断服务程序以及一系列 API 等。

PSoC —— 变革无时不在

PSoC1器件采用高度可配置的片上系统架构用于支持嵌入式控制设计,还可提供相当于现场可编程 ASIC 的闪存器件,而且没有生产周期或 NRE方面的影响。PSoC器件将可配置的模拟和数字电路紧密集成,并通过片上微控制器进行控制,不仅可提供更强的设计修改能力,还可减少元件数量。PSoC 器件包括最大 32Kb 的闪存、2Kb 的 SRAM、一个带有 32 位累加器的 8x8 乘法器、

电源和休眠监控电路,以及硬件 I2C 通信等。此外,PSoC器件还拥有强大的模拟功能,例如delta-sigma模数转换器、运算放大器及可编程开关电容网络。

灵活的 PSoC 数字和模拟模块使设计人员能够在设计、验证、生产和现场使用阶段对固件进行

修改,从而可以确保产品能够充分满足未来需求。PSoC 这种独特的灵活性可缩短设计周期时间,

并在后期阶段继续添加最新的增强特性。此外,所有 PSoC 器件均可支持动态再配置,从而使

设计人员能即时修改内部资源,利用更少的元件来完成给定任务。

仅单个 PSoC 器件就能集成多达 100 种外设功能,从而可帮助客户节省设计时间、减少板卡

空间、降低功耗,同时还能提高系统质量和可靠性,并使系统成本降低 10 美元之多。

网友B:
原来好几天之前就有了呀],我还以为我知道的很早呢:$

网友A:
楼上知道的不晚,呵呵

楼主:
大佬关注小弟的帖子,很荣幸。呵呵

网友C(2013-10-03):
PSoC Designer 5.4和PSoC Creator 3.0有什么不同啊?准备学习PSoC..

网友D:
PSoC Designer 5.4 是 PSOC1 和 CapSense 的开发软件
PSoC Creator 3.0 是 PSOC 354 的开发软件。
你就直接学 PSOC4 吧!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E:
都到PSoC Creator 3.0 啊,我装的还是2.2的

网友F(2015-02-09):
引用 网友E:
都到PSoC Creator 3.0 啊,我装的还是2.2的

你好啊,我是新手,准备学习psoc,想请教你点事情,麻烦了,我下载了一个PSoCDesignerSetup_5.4_b3013,我的电脑是window764位,老是安装不上,想问问你这个东西安装条件

网友G(2016-05-03):
PSoC Designer 5.4 的安装包谁有?